[STM32F1]
STM32F103C8T6待机模式的问题

楼主:
我做一个项目,电池供电,所以需要低功耗。
原来用的睡眠模式,可是不符合要求。
想用待机模式,用RTC报警中断唤醒。

单片机晶振是5脚和6脚,3,4脚是不是接RTC的那个32768Hz晶振的管脚。
只要接上一个32.768kHz的晶振,其他就是软件的事了吧?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2019-03-12):
无源的用一个脚接上就行吧

网友B:
看一下芯片手册上有没有说需要什么样的匹配电容

网友C:
3,4脚 接RTC的那个32768Hz晶振的管脚, 匹配电容是需要的.  而 VBAT 也是要接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