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下移植STM32F0项目里的驱移植到Nano102后,导致Nano102部分外设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2019-03-06):
串口无法在串口助手上输出信息,而且程序卡死在TIMER_Delay(TIMER0,10);这一步,难道是移植部分的程序导致Nano102的UART和TIMER无法正常工作了吗?可是移植部分的程序并没有用到Nano102的UART和TIMER啊,求救啊!!!有没有移植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延时函数,切换成102的BSP里的。

网友B:
可以把代码贴上来看,是否有初始化操作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代码贴上来看,是否有初始化操作问题

谢谢,找到问题所在了。就是系统初始化函数没有加到主程序中,我这记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函数,切换成102的BSP里的。

谢谢,我用的就是BSP里的函数。找到问题了。

网友C:
自己问问题,如果有人给了答案是最好的事情;如果自己解决了问题能给大家一个交代就完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用的就是BSP里的函数。找到问题了。

楼主,你这个移植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讲讲,免得以后有别人也失误这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移植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讲讲,免得以后有别人也失误这个地方。 ...

就是移植一个传感器的驱动,传感器和单片机通过I2C接口通信,采用GPIO口模拟I2C,程序中小改一下即可。移植后Nano102初始化时忘了在主程序中加入初始化函数,很低级的一个错误。哈哈哈

网友:
看来大家都喜欢用IP模拟IIC。

网友D:
以前我用一个外挂芯片,有时候休眠复位后就失灵了,我定时执行一堆初始化就好

网友E:
说明新唐的还是非常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