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全球唯一ID号为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3-06):
AC, ic

读取的基地址是:0x1FF80050  ,测了三片,结果最后4个字节均为0,不知何故,是我买的IC有问题吗?
第一片信息:
第二片信息:
第三片信息:
以下官方文档对这部分的描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贴了,感谢版主提醒。现总结一下:STM32L0X3系列单片机的96位唯一ID读取的基地址是0x1FF80050,分为两个 ...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没有读取过这个id

网友B:
应该不会,读取的问题吧

楼主:
结贴了,感谢版主提醒。现总结一下:STM32L0X3系列单片机的96位唯一ID读取的基地址是0x1FF80050,分为两个部分来读,即基地址起连续读8字节,最后4个字节则需要偏移20(0x14)字节读取。合起来这12个字节才是我们想要的96位唯一ID码。以下是我用的程序,供大家参考。

uint32_t idAddr[]={
0x1FFFF7AC,  /*STM32F0唯一ID起始地址*/
0x1FFFF7E8,  /*STM32F1唯一ID起始地址*/
0x1FFF7A10,  /*STM32F2唯一ID起始地址*/
0x1FFFF7AC,  /*STM32F3唯一ID起始地址*/
0x1FFF7A10,  /*STM32F4唯一ID起始地址*/
0x1FF0F420,  /*STM32F7唯一ID起始地址*/
0x1FF80050,  /*STM32L0唯一ID起始地址0x1FF80050*/
0x1FF80050,  /*STM32L1唯一ID起始地址*/
0x1FFF7590,  /*STM32L4唯一ID起始地址*/
0x1FF0F420}; /*STM32H7唯一ID起始地址*/
/*获取MCU的唯一ID*/
void GetSTM32MCUID(uint32_t *id,MCUTypedef type)
{
if(id!=NULL)
  {
    id[0]=*(uint32_t*)(idAddr[type]);
    id[1]=*(uint32_t*)(idAddr[type]+4);
  if(type==STM32L0_HRI)
    {
   id[2]=*(uint32_t*)(idAddr[type]+0x14);  //STM32L0系列的要最后四个字节要偏20(0x14)字节
  }
  else
  {
   id[2]=*(uint32_t*)(idAddr[type]+8);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3个32位的地址偏移量别误会了,
偏移量:0x14

要读满12字节,意思是不能连续读?我还纳闷96位唯一号,咋还偏移了20(0x14)字节呢。

网友C:
3个32位的地址偏移量别误会了,
偏移量:0x14

在0x1FF80050在基础上偏移0x14后读取时,程序卡死了

楼主:
我又来了,没人解答吗?

网友D:
看不到图片,你地址读错了吧

地址是:0x1FF80050

楼主:
自己坐个沙发,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