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如何判断电路中的IC是否在工作

楼主(2019-03-06):
如何判断电路中的IC是否在工作

       如何准确判断电路中集成电路IC的是否工作,是好是坏是修理电视、音响、录像设备的一个重要内容,判断不准,往往花大力气换上新集成电路而故障依然存在,所以要对集成电路作出正确判断。

        1、首先要掌握该电路中IC的用途、内部结构原理、主要电特性等,必要时还要分析内部电原理图。除了这些,如果再有各引脚对地直流电压、波形、对地正反向直流电阻值,那么,对检查前判断提供了更有利条件。

        2、然后按故障现象判断其部位,再按部位查找故障元件。有时需要多种判断方法去证明该器件是否确属损坏。

        3、一般对电路中IC的检查判断方法有两种:一是不在线判断,即电路中IC未焊入印刷电路板的判断。这种方法在没有专用仪器设备的情况下,要确定该电路中IC的质量好坏是很困难的,一般情况下可用直流电阻法测量各引脚对应于接地脚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并和完好集成电路进行比较,也可以采用替换法把可疑的集成电路插到正常设备同型号集成电路的位置上来确定其好坏。当然有条件可利用集成电路测试仪对主要参数进行定量检验,这样使用就更有保证。

        还有在线检查判断,即集成电路连接在印刷电路板上的判断方法。在线判断是检修集成电路在电视、音响、录像设备中最实用的方法。以下分几种情况进行阐述:

        1、直流工作电压测量法:
        主要是测出各引脚对地的直流工作电压值;然后与标称值相比较,依此来判断集成电路的好坏。用电压测量法来判断集成电路的好坏是检修中最常采用的方法之一,但要注意区别非故障性的电压误差。测量集成电路各引脚的直流工作电压时,如遇到个别引脚的电压与原理图或维修技术资料中所标电压值不符,不要急于断定集成电路已损坏,应该先排除以下几个因素后再确定。

        1)所提供的标称电压是否可靠,因为有一些说明书,原理图等资料上所标的数值与实际电压有较大差别,有时甚至是错误的。此时,应多找一些有关资料进行对照,必要时分析内部原理图与外围电路再进行理论上的计算或估算来证明电压是否有误。

        2)要区别所提供的标称电压的性质,其电压是属哪种工作状态的电压。因为集成块的个别引脚随着注入信号的不同而明显变化,所以此时可改变波段或录放开关的位置,再观察电压是否正常。如后者为正常,则说明标称电压属某种工作电压,而这工作电压又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条件下而言,即测试的工作状态不同,所测电压也不一样。

        3)要注意由于外围电路可变元件引起的引脚电压变化。当测量出的电压与标称电压不符时可能因为个别引脚或与该引脚相关的外围电路,连接的是一个阻值可变的电位器或者是开关(如音量电位器、亮度、对比度、录像、快进、快倒、录放开关、音频调幅开关等)。这些电位器和开关所处的位置不同,引脚电压会有明显不同,所以当出现某一引脚电压不符时,要考虑引脚或与该引脚相关联的电位器和开关的位置变化,可旋动或拔动开头看引脚电压能否在标称值附近。

        4)要防止由于测量造成的误差。由于万用表表头内阻不同或不同直流电压档会造成误差。一般原理上所标的直流电压都以测试仪表的内阻大于20KΩ/V进行测试的。内阻小于20KΩ/V的万用表进行测试时,将会使被测结果低于原来所标的电压。另外,还应注意不同电压档上所测的电压会有差别,尤其用大量程档,读数偏差影响更显著。

        5)当测得某一引脚电压与正常值不符时,应根据该引脚电压对IC正常工作有无重要影响以及其他引脚电压的相应变化进行分析,才能判断IC的好坏。

        6) 若IC各引脚电压正常,则一般认为IC正常;若IC部分引脚电压异常,则应从偏离正常值最大处入手,进口泵检查外围元件有无故障,若无故障,则IC很可能损坏。

        7)对于动态接收装置,如电视机,在有无信号时,IC各引脚电压是不同的。如发现引脚电压不该变化的反而变化大,该随信号大小和可调元件不同位置而变化的反而不变化,就可确定IC损坏。

        8)对于多种工作方式的装置,如录像机,在不同工作方式下,IC各引脚电压也是不同的。

        以上几点就是在电路中IC没有故障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原因而使所测结果与标称值不同,所以总的来说,在进行集成块直流电压或直流电阻测试时要规定一个测试条件,尤其是要作为实测经验数据记录时更要注意这一点。通常把各电位器旋到机械中间位置,信号源采用一定场强下的标准信号,当然,如能再记录各功能开关位置,那就更有代表性。如果排除以上几个因素后,所测的个别引脚电压还是不符标称值时,需进一步分析原因,但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集成电路本身故障引起;二是集成块外围电路造成。分辨出这两种故障源,也是修理集成电路家电设备的关键。

        2、交流工作电压测量法:
        为了掌握IC交流信号的变化情况,可以用带有dB插孔的万用表对IC的交流工作电压进行近似测量。检测时万用表置于交流电压挡,正表笔插入dB插孔;对于无dB插孔的万用表,需要在正表笔串接一只0.1~0.5uF隔直电容。该法适用于工作频率比较低的IC,如电视机的视频放大级、场扫描电路等。由于这些电路的固有频率不同,波形不同,所以所测的数据是近似值,或者作为有无。

网友A:
可以的啊! 很好的啊!!!!!

网友B:
供电控制芯片要有VCC GND供电吧

网友C:
用电压档测,测芯片 引脚电压

网友D:
在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E:
信号线上可以找好的对比测试压降值

网友F:
不同功能的IC要采取不同的检测方法的

网友G:
如果要看芯片是否坏了,可以替换。

网友H:
得先确定你的程序没问题。

网友I:
是用什么工具或软件?

网友J:
这个都是测量出来的。

网友K:
这个芯片不能正常工作,肯定有问题。

网友J:
最简单的就是测量是否供电正常

网友B:
自己研究不看资料的话,研究一年也啥也研究不出

网友I:
看波形即可啊,网上有很多的方法。

网友C:
或者测每个引脚的电阻是否和功能相对应。

网友D:
电源短路损坏可以用二极管档直接测出

网友G:
有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可以看看波形查问题

网友E:
其他的只有测功能了

网友F:
看看有没有更为精确快速的判断?

网友K:
也有可能是焊接的问题,虚焊造成的。

网友L:
先看电源、功耗等参数,再确认输入输出是否符合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