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xCC的问题

楼主(2019-03-06):
我做一个项目,需要低功耗,准备用STM32L系列的单片机。
我下载了一个数据手册,找到一个48个脚的芯片。
如下图:
上面写的是STM32L15xCC.     LQFP48
然后我在淘宝上搜了一下,找到这个
上面标的是STM32L151C8T6.
这两个芯片是同一个东西吗?
我原来没用过STM32L系列的片子。
请问STM32F103C8T6的程序和STM32L151C8T6区别大吗?谢谢!

网友A:
151CC,第一个C表示48脚,第二个C表示FLASH容量256KB(8表示64KB)。

网友B:
 下载他们芯片手册比较一下你关注的东西

网友C:
应该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D:
应该是同一个系列的不同芯片。

网友E:
同一个东西  flash容量不一样

网友F:
感觉是一个东西呢 是不是打错字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一个东西呢 是不是打错字了啊

没打错,是两款芯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打错,是两款芯片

哦哦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