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材料哪里买得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3-06):
没见过这种,这是做什么用的?
一般我们都用探针,根据测试或者烧写的需要做成探针夹或工装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种,这是做什么用的?
一般我们都用探针,根据测试或者烧写的需要做成探针夹或工装之类的 ...

带负载用的,每一口接一个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负载用的,每一口接一个负载。

哦,也就是每个头实际是两个接触点?
负载的接口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也就是每个头实际是两个接触点?
负载的接口是怎么样的?

和这个基本一样,不同的地方就是没有插针,是插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这个基本一样,不同的地方就是没有插针,是插孔。

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ggest&catId=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s.taobao.com/search?q=%E6%9D%9C%E9%82%A6%E7%BA%BF&type=p&tmhkh5=&spm=a21wu.241046-global.a ...

谢谢T叔回复,不是杜邦线,是一头带插针的接线端子排。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回复,不是杜邦线,是一头带插针的接线端子排。

拍个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