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路,能够产生正负电压的芯片和电路连接

楼主(2019-03-06):
(无正文)

网友A:
用运放产生正负电压输出首先运放就需要双电源供电。
有电荷泵芯片转负压的芯片,也有单颗电感就能输出正负电压的开关芯片,要看楼主具体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产生正负电压输出首先运放就需要双电源供电。
有电荷泵芯片转负压的芯片,也有单颗电感就能输出正负 ...

对的,我试的这种就是双电源供电,目前我做的是DA转换,用的是TLV5618芯片,这个产生的电压只有正电压,所以想将这个电压通过这个运放电路做出正负电压都有的正弦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我试的这种就是双电源供电,目前我做的是DA转换,用的是TLV5618芯片,这个产生的电压只有正电压, ...

那做反相输入1:1放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