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freertos 定义软件定时器消耗的是堆还是栈的资源?

楼主(2019-03-06):
请问freertos 定义一个软件定时器, 系统消耗的是堆还是栈的资源?
它的上限是多少个?

网友A(2019-06-21):
直接看代码呀

xTimerCreate里面使用的是pvPortMalloc来分配的结构,所以用的是堆
只要堆还有空间就能生成,至于上限我也不清楚,估计太多会影响定时精度吧

网友B(2019-08-04):
既然是堆,   那数量的限制应该受限与堆的内存空间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