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线材测径仪为什么采用高频测量模式?

楼主(2019-03-07):
  高速线材测径仪的测量精度及测量频率直接影响到被测轧材的检测力度,所以,在使用高速在线测径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测量精度的影响。

  线材测径仪:
  当测量高速运动的物体时,被测物会产生不规则的高频抖动。如果测头的测量频率低,在CCD芯片扫描的时段内,CCD芯片上的影像就会出现虚影或影像的重叠,会导致测量系统读取的数据与被测物的实际尺寸不符。测量频率越高,芯片的扫描时段越小,虚影或影像的重叠也就越小,所以测量频率越高测量精度越高。以轧制速度为100m/s的高速线材为例:当测量频率为100 Hz时,采样间隔为1米,即每米测量1个点;当测量频率为500 Hz时,采样间隔为0.2米,即每米测量5个点。显然高频率的测量系统更容易检测出被测物的外轮廓缺陷。影响采样间隔和单位长度内的测量点数。

  线阵CCD芯片像元分辨率为4.7um,光路系统的物像比为1.5:1。因此,若不计光路误差精度可达7.05um。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测径仪的测量误差主要是由光路系统误差和被测物的高频抖动造成的。经过多次实验和检测,测径仪在静态量时误差不大于±0.01mm;在动态测量时误差不大于±0.02mm。

  线材测径仪非常适用于各种轧钢的高速检测,速度快、更全面、实时性好,是高质量生产中的必备设备之一。

网友A:
这样的啊! 多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