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反激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3-07):
大家好:
我现在在做关于超级电容的均衡方案,现在选用了反激电路。

现在输入那边电压是17V,MOS管频率是100kHz,占空比20%,副边那连接的超级电容电压是0.8V,变压器变比是5:1,原边电感实测24uH,副边8uH,实验得到了下面的图像。
2通道是二极管的反向电压,3通道是GS电压,1、4是电流。

问题是:原副边峰值电流与变比不成比例,但是通过二极管反向电压可知,MOS管开通时副边感应电压成比例。

麻烦大家帮忙解答一下问题

楼主:
麻烦大家解答啊,真的这个问题已经卡了好久了

网友A:
注意一下2个电流波形,充分说明你的反激线路,进入电流不连续状态,在大概后40%时间,变压器原副边都没有电流。所以,包括电压、电流,都已经不按照占空比来计算了,只能按照时间电流连续时间来计算,结果会符合公式的。

楼主(2019-04-14):
引用 网友A:
注意一下2个电流波形,充分说明你的反激线路,进入电流不连续状态,在大概后40%时间,变压器原副边都没有电 ...

不好意思啊,没及时回复您。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能再详细点吗?

网友B:
原边电流可能包含分布电容的电流,MOS管栅极电流等,不可能完全一致的。

网友B:
而且,你的应用应该是多路输出?每一路应该都不会一样,测量一路也不能说跟变比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