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显示屏

楼主(2019-03-07):
做OLED屏驱动时。上电时偶尔会花屏,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或者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
偶尔这种肯定是硬件问题。

网友:
硬件电路设计可能有缺陷。不过花屏不持续就没事。

网友:
只要启动后是正常的就可以了。不要太纠结
也可能是你上电使用了测试代码,不是有的屏幕具备测试功能吗

楼主(点评):
如果花屏就一直花屏,如果正常也就一直正常。

楼主:
RESET那里加了一个2.2uf电容到地,花屏解决了,可是有个新问题,屏幕上显示的字符倒过来了

网友A:
电源电压也会影响液晶的使用,在液晶电源处加电容试试
还有就是启动顺序,为了安全起见,系统上电延时一段时间再初始化液晶屏

楼主(点评):
这个延时我有做,然后现在在屏的复位脚加了一个0.22uf电容就可以正常了,不会出现花屏

网友:
图像又可能倒置了?好神奇

网友A:
有一款12864液晶,玩的时候就出现过运行一段时间会莫名的字符换行,启动偶尔会显示倒置,最后发现是液晶供电不稳导致,加了电容搞定

网友B:
刷新频率过快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