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STM32,如何故意触发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19-03-07):
如题,GD32/STM32,如何故意触发HardFault_Handler。

有些偶然性的错误,会对系统造成严重影响。
一旦发生,想直接让程序,死在HardFault_Handler,并在里面做保护。

但不知道,怎么像普通中断那样,触发HardFault_Handler。

网友A:
内存越界试试, 指针访问数组 超过数组长度。 进行赋值, 我跑USCOSII的时候,也不知道咋滴 就进HardFault  忘记了, 任务堆栈设置太小也会进。

网友B:
这简单,定义一个函数指针赋值为0,然后执行

网友C:
这个只能在这个中断里面做规避处理的

网友D:
这个的检查下硬件方面是否有故障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内存越界试试, 指针访问数组 超过数组长度。 进行赋值, 我跑USCOSII的时候,也不知道咋滴 就进HardFault  ...

同意,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外设的时钟没开启,就强制访问外设的,也会导致HardFault_Handler。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的检查下硬件方面是否有故障的了

通常这种情况和硬件没关系,大部分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在这个中断里面做规避处理的

网上有篇**,可以从发生错误的指针那里,反推哪里出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简单,定义一个函数指针赋值为0,然后执行

这样会触发硬件错误吗,怀疑?

网友B(2019-06-18):
引用 网友F:
这样会触发硬件错误吗,怀疑?

我试过,不记得哪个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