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103和SMT32105问题咨询

楼主(2019-03-07):
各位大神们,请问STM32103和105  64pin或者 100pin脚,可以相互使用吗?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用了STM32103 64pin或者100pin的直接换成STM32105 64pin 或者100pin的,软件硬件都不改是否可以,有啥影响不。

网友A:
没有经验的话就看规格书,引脚排列、功能、内部资源等。

网友B:
对比芯片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经验的话就看规格书,引脚排列、功能、内部资源等。

是pin to pin 的。但是不知道软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当然有问题。要对比一下手册以及你的代码,看所用资源是不是完全重合,完全重合也要重新编译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有问题。要对比一下手册以及你的代码,看所用资源是不是完全重合,完全重合也要重新编译才可以。 ...

32上面是使用的到的是一些I/O口,I2C和CAN数据和AD而已,其他的目前均未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