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C8T6待机模式唤醒的问题

楼主:
现在有个项目,用电池供电,需要低功耗。板子上有一个蓝牙模块。

准备用STM32L151C8T6,用低功耗待机模式。
待机模式打算用RTC闹钟唤醒。
可是还有个问题,板子上有10个按键,按下任何一个按键,都要
向另一块板子的蓝牙模块发送数据。
按键检测用定时器写的,定时器每10ms中断一次。
那问题就来了。我感觉RTC的闹钟中断的时间是以秒为单位的,
那样的话,就检测不到按键了。这可怎么办呀?谢谢!

网友(2019-03-07):
你按住一秒肯定能检测到了

网友A:
按键的话,人为的按下一秒的时间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最长按住1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的话,人为的按下一秒的时间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最长按住1S

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们老板说不行,他要求像电视遥控器按键那样,长时间按不行。

网友B:
按键可设为中断
中断唤醒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可设为中断
中断唤醒MCU

现在按键是用定时器的10ms中断检测的。
可是在待机模式下,定时器中断唤醒不了。要用RTC闹钟中断唤醒,
可是RTC闹钟中断最小要1秒。

网友C:
1.可以使用按键外部中断,不是扫描,扫描不是中断
2. 可以使用RTC_SetWakeUpCounter来设置唤醒时间,唤醒时间根据不同的时钟最小单位不同,但是怎么都是us级别,不是最低1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可以使用按键外部中断,不是扫描,扫描不是中断
2. 可以使用RTC_SetWakeUpCounter来设置唤醒时间,唤醒时 ...

你发的那个是图片还是视频,在我电脑上光转圈了。

网友C(点评):
https://www.cnblogs.com/auto-reboot/p/6855368.html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你那个是STM8的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应该相类似的

网友D:
按下的时间加长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