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设计专业的带隙基准原理图与仿真

楼主(2019-03-07):
这是电路原理图,工艺好像是smic点18的。
不同工艺管子参数需要调整。

PSRR特性:
启动电压大约是2.2V左右

楼主:
学生学习模拟IC设计,先学流程,看看仿真哪些参数,怎么设置仿真,几个工艺角都要跑一遍。

这是本帖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生学习模拟IC设计,先学流程,看看仿真哪些参数,怎么设置仿真,几个工艺角都要跑一遍。

这是本帖目的。 ...

你为什么在这儿对牛弹琴?应该去EETOP、ICTOWN这样专业论坛去答疑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在这儿对牛弹琴?应该去EETOP、ICTOWN这样专业论坛去答疑解惑。

我们群里有3个左右是学模拟IC设计的,我们这个就是给他们服务的。

他们要是不支持,这个版块就没了。

网友B:
谢谢~~
另外请教下老师,蓝线部分的电路是什么作用,是Start-up吗?

不是,那个是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