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不到10元,单火取电+3路磁保持继电器模块免费方案

楼主(2019-03-07):
此单火线方案适合智能家居产品的墙壁开关,具有一定成本优势。(详见文末规格书)

单火取电部分采用DC—DC 方式,输出3V或5V,
空载交流侧电流3uA,如果用于给灯具供电,3W的LED灯,交流侧电流20uA,直流侧2mA以上,灯都不会闪烁,证明此方案转换效率比较高,稳定可靠。

工作电压 9V~380V,最大输出电流50mA,除了适用于给触摸开关供电,也适用于Zigbee,433,315和低功耗蓝牙通信。该电源模块,提供外接的继电器和可控硅方案(支持多路供电,供电电流远大于50mA,也就是说只要启动电流小于50mA的外接设备都可以,可以联系楼主索取相关文档而且该模块性能稳定可靠。单火取电部分成本4元多一点。

继电器控制电路选用三路HF磁保持继电器,单个成本不到3元,该方案资料完全公开,综合生产成本可以降到15元以下。将此方案稍作改动后,还可以选用普通继电器,那样,综合成本可以降到10元以内,明显低于市场上的同类产品。

观看视频点这里

需要完整资料(PCB文件等)的朋友请移步这里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YuA_SzzMhhpD4QNlDZ4cg 提取码: 39wr

网友A:
可以的啊! 不错的啊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 不错的啊 哈哈哈

谢啦,共同进步

网友B:
看了下楼主的方案,提三点建议:1.不管是隔离还是非隔离方案都要考虑下控制电路和AC-DC电路布局分离;2.考虑安规认证的问题;3.楼主不得磁保持继电器使用的奥妙所在。你的板子过认证不好过。需要优化的地方很多。

网友C(2019-05-18):
不错,谢谢分享,刚好要做,能联系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谢谢分享,刚好要做,能联系下不

加下微信吧 RealYuanSen

楼主(2019-07-05):
还可以输出5V

网友D:
单火取电 应用面很广的

是的,单火线在新房里面占据绝对优势,是未来发展趋势。

网友E(2020-05-25):
楼主的芯片,样板哪里有卖? 变压器的规格有吗?

网友F(2020-07-02):
单火线方案选型参考:

1)低成本单火线方案:RCC+可控硅方案
缺点:易坏;
入选理由:开关价格足够低,坏了包换,1年365天都可以换!

2)高品质单火线方案:XD3390A+XD-KC024
缺点:稍贵;
入选理由:专门做单火,做的更专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 不错的啊 哈哈哈

请问这个设计是用多大电流的磁保持继电器,是否普遍?谢谢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错,谢谢分享,刚好要做,能联系下不

请教您,这个方案用多大电流的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单火线方案选型参考:

1)低成本单火线方案:RCC+可控硅方案

请问您的方案,用到磁保持继电器吗

网友F(2020-12-03):
引用 网友G:
请问您的方案,用到磁保持继电器吗

不需要用磁保持继电器,普通电磁继电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