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远程升级的IAP问题

楼主(2019-03-07):
STC8A8K64,片内eeprom通过官方的ISP程序设置为64k,升级包远程发送到片外flash,有40多k。升级代码在0xE000处。原理是用升级代码擦除0xE000以下的空间后再把升级包写进去,重启完成升级。
首先擦除片内eeprom,从0x0000开始,逐扇区擦一直都没问题,直到擦除地址0x5000,就死机了。
要是升级包小于20k就没问题,擦除写入重启一切正常。只要操作0x5000就死机。问了官方技术支持,说这种升级方式没问题。为什么0x5000死机不知道,反正这种方式没问题。

楼主:
把eeprom设置为64k的意思是,整个64k空间都可以在用户程序里擦除,只要小心别擦到自己就可以。

楼主:
死机跟看门狗没关系

网友A:
有点不明白,楼主是把整片STC8当成EEPROM来用了?

代码是装在 flash 里的吧

楼主(2019-06-06):
stc8有些型号可以自由设置用户eprom大小,可以把整个flash设置为eprom,这时代码空间和eprom空间重合

楼主:
自己擦除自己出错是因为烧录进flash的bin除了自己的代码,还有STC附加进去的代码。当擦除到这些附加代码时就会出错。

楼主:
STC的工程师装傻,是不会告诉你这些的。

网友B(2019-07-10):
那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C(2020-02-22):
K了我一个月的站,刚才site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