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O系列单片机的休眠

楼主(2019-03-07):
现在手头调ISD91200系列的MCU。
需要做一个休眠,按键唤醒,我看官方TRM,就是操作某个寄存器。
调用                         CLK_DeepPowerDown(CLK_DPDWAKEUP_PIN,0);
这个函数,但是没有效果,也不能仿真休眠。因此卡住了,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调试。

网友A:
问问大佬的啊!

楼主:
现在调到可以休眠,但是不能管脚唤醒。
望有经验的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现在问题是在DPD模式下 ,该怎么管脚中断唤醒。)

网友B:
看看手册,关于这个休眠后唤醒有哪种方式。你这个芯片我还没用过,不是通用的那几个系列啊。

网友:
这个是音频应用的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手册,关于这个休眠后唤醒有哪种方式。你这个芯片我还没用过,不是通用的那几个系列啊。 ...

我用的是管脚中断。
在正常运行的时候,管脚中断是正常进入的,我在中断里加了芯片复位功能,复位后不会跑进休眠。
现在问题是,在休眠情况下,中断不能触发。(管脚中断设置的是LOW电平触发。)

楼主:
有没有拿新唐工资的管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管脚中断。
在正常运行的时候,管脚中断是正常进入的,我在中断里加了芯片复位功能,复位后不会 ...

这说明一个问题:这个芯片有一个专用的管脚负责唤醒的。并不是每个IO中断都可以。

网友:
另外你这个芯片,官网我都找不到,想帮你看看手册都没法。

网友:
楼主就慢慢研究吧,另外如果搞到BSP,里面肯定有例子或者头文件库函数之类的。

网友:
再说一个,我没有拿新唐工资,我特别想,希望新唐看到给我发几块钱。

网友C:
ISD91361
ISD9160

官方只看到这两个,没看到你的那个。

网友C:
找不到资料,分享一下这个的BSP和手册看看。

网友D:
ISD91260芯片,在DPD模式下支持所有I/O引脚唤醒芯片,但不是中断唤醒;该模式唤醒时芯片会重启;
https://pan.baidu.com/s/1i43BEbr  这是百度网盘,有芯唐audio MCU 的资料;
关于技术问题,可发邮件至 whhu@nuvoton.com;   芯唐FAE会为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