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的PCB设计要点

楼主(2019-03-07):
1、定义
通用串行总线(英语:Universal Serial Bus,缩写:USB)是连接计算机系统与外部设备的一种串口总线标准,也是一种输入输出接口的技术规范,被广泛地应用于个人电脑和移动设备等信息通讯产品,并扩展至摄影器材、数字电视(机顶盒)、游戏机等其它相关领域。最新一代是USB 3.1,传输速度为10Gbit/s,三段式电压5V/12V/20V,最大供电100W ,新型Type C插型不再分正反,如图1所示,展示了几种常用的USB接口实物,这类型USB接口广泛应用于MID的产品中。 中国IC交易网

图1 常用USB接口
常用USB有如下两种不同的定义,如表1所示,根据需要选取相应类型的USB。

表1 USB管脚定义
2 USB接口布局布线要求
1)USB接口靠近板边放置,并伸出板边一定位置,方便插拔;
2)ESD、共模电感器件靠近USB接口,放置的顺序是ESD-共模电感-阻容;同样的注意ESD和USB的距离,留有1.5mm的间距,考虑后焊的情况,如图2所示。

图2 USB的布局
3)USB要走差分,阻抗控制为90欧姆,并包地处理,总长度最好不要超过1800mil;等长方式类似HDMI的绕线。
4)为了抑制电磁辐射,USB的差分线优先走在内层,并保证走线有一个完整的参考平面,不然走线跨分割,会造成阻抗不连续并增加外部噪声对差分线的影响;
5)USB差分在走线的时候,尽可能的减少换层过孔,过孔会造成线路阻抗的不连续,在每次打孔换层的地方加一对回流地过孔,用于信号回流换层,如图3所示。

图3 差分打孔换层处添加GND孔
⑥若USB两边定位柱接的是保护地,分割的时候保证与GND的距离是2MM,并在保护地区域多打孔,保证充分连接,并用磁珠与GND进行跨接,如图4。

图4 USB保护地的隔离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