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外部中断PA8和PB8如何区分

楼主(2019-03-07):
我板子上有十个按键,用外部中断检测。
可是有两个8通道,一个PA8,一个PB8。
那在程序里如何区分呢?谢谢!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8)!=RESET)                                //停止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2);                //灯亮

                for(i=0;i<98000;i++);

                Uart1_SendString(StopData,3);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2);

                //清除中断标志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

网友A:
读一下PA8和PB8,判断一下是PA8低电平或是PB8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一下PA8和PB8,判断一下是PA8低电平或是PB8低电平

谢谢!
我的程序如下: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8)!=RESET)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8)==0)                                ////停止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2);                //灯亮

                        for(i=0;i<EXIT_CONST;i++);

                        Uart1_SendString(StopData,3);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2);

                        //清除中断标志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8)==0)                        //下降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8)==0)                        //下降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2);                //灯亮

                        for(i=0;i<EXIT_CONST;i++);

                        Uart1_SendString(DownData,3);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2);

                        //清除中断标志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

我试了多次,发现一个问题。
前面的是PB8,写在后面的是PA8。
PA8可以检测到,而PB8则检测不到。
程序里还有一个PA15,PB15。
也是这样判断,也是前面的检测不到,后面的可以检测到。
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的程序如下:

中断里点亮LED就应该退出,由主函数去关闭LED,而不应该在中断里等待、关闭LED.至于串行通讯,也应该只设一个标志位就退出,由串行通讯函数去执行。

网友B:
最好避免同时使用它们接受中断

网友C:
判断中断标志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