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3.3V,电流小,用LDO可以嘛

楼主(2019-03-07):
12V转3.3V,工作电流很小20ma左右,用HT7533-1的话,算了下温升36度,应该完全没问题。
偶发持续0.5秒的130ma电流(一天一次),应该没问题吧?
还有个问题,如果选AMS1117的最大输入电压是15V,工作在12V,算不算足够安全?

新手,问题比较初级,见笑了。。。

网友A(点评):
mic5025-3.3

网友B(点评):
用PW6513,脚位PIN HT7533的, 耐压40V,够你造的了

网友C:
不可以。LDO动态响应很差的,输入从0V跳变到12V,HT7533这样的LDO可能会输出6V左右的尖峰烧单片机。

网友D(点评):
LDO动态响应速度很快的,至少比DCDC要快,你说的尖峰都是靠后端的电容滤掉的,难道你LED后端供电电路一个电容都没有?

网友E:
1、严格来说,输出电流不要超出IC的上限;
2、有20%的余量,没多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LDO动态响应很差的,输入从0V跳变到12V,HT7533这样的LDO可能会输出6V左右的尖峰烧单片机。 ...

LDO不是比DCDDC动态响应快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LDO不是比DCDDC动态响应快吗

快个p,78xx和317这样的稳压器输出级是射随器,LDO输出级是共射极放大器必须加频补才能稳定动态响应从根子上就非常烂。

网友F(点评):
这样啊 受教哈

网友G:
HT75xx系列上电冲击输出能到10V或更高,这个要注意。近十年我都没用过HT75xx在12V输入的场合,最多用在3.7V锂电池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75xx系列上电冲击输出能到10V或更高,这个要注意。近十年我都没用过HT75xx在12V输入的场合,最多用在3.7V ...

那AMS1117-3.3怎么样, 12到3.3V,有推荐的 LDO嘛。
难道必须用DCDC,主要是因为电流小20ma,主要想用LDO电路简单点,纹波也小。

网友H:
10mA以上就不要考虑LDO了,
10mA以内的话, 输出加16v电容10uF以上,再加0.1uF 16v的

网友I:
烟感上基本都是这么个用法,总线还是24V输入呢,不过耗电没有这么大。

网友I:
1117的输入耐压用在12V输入电压下安全余量不够的,容易挂

网友J:
就用7533可以的
市场上多找几家,回来测试下,看下通电瞬间的 脉冲波形
输出再加个稳压管 输出电容略大些 基本没问题

网友K:
原装合泰的HT7533可到24V,不过这个价格一般人是不能接受的。
国产仿的倒是一毛多点,可耐压可能还不如AMS1117,建议直接用AMS1117,工作足够安全,性价比还高。

网友L:
串个10R电阻,并个0.22uF电容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快个p,78xx和317这样的稳压器输出级是射随器,LDO输出级是共射极放大器必须加频补才能稳定动态响应从根 ...

不至于供电需要信号带宽那么快速响应吧,此种目的只能是多加去耦电容来实现,尽选连波电流大的电容或非极性电容。。

网友N:
7133和7533上电过冲正常现象
VCC在5V的MCU实际耐压都在6V左右
7133或7533上电持续10MS, 6V左右的电压实际单片机都能抗住,一点事都没
你如果用3V的单片机基本上,VIN端需串个电阻就完事了
保证上电过冲电压小于3.7V左右就没事
说烧芯片的基本上的都是耐压3V的MCU
我建议你用MD7533H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串个10R电阻,并个0.22uF电容

耐压3V的单片机串电阻,耐压5V的不用串

实际我用MD7533H,24V输入    输出3.3V, VIN电阻都不串
用新塘的003,STC8之类都没烧的现象

网友O:
可以的,不过我是15V转5V,给霍尔和编码器器供电;

网友P:
瞬态不是靠电容来抗的么?要论速度,DCDC能有LDO快?

网友:
用分离元件搭一个

网友Q: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LDO动态响应很差的,输入从0V跳变到12V,HT7533这样的LDO可能会输出6V左右的尖峰烧单片机。 ...

误人子弟  LDO的响应差???

网友R(点评):
不要不懂装懂,沙发说得对!

网友S(2022-05-10):
引用 网友Q:
标准常温下,看一下HT7533-1手册的耗散功率 ,SOT-89和TO-92封装的耗散功率为500mW

楼主要设计的功率为(1 ...

我看到的手册,7533只有250mW。使用在170mW的场合,温度肯定较高。
建议楼主在LDO输入端串联一个电阻承担部分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