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基础的反向比例电路,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19-03-07):
图中电路,理想输出应是±3mV,但是实际输出带有0.4mV的直流偏置,且输出峰峰值为6.8mV。请教一下各位,0.5mV的直流偏置从哪来的,该如何解决?为何峰峰值会多出0.8mV?

网友A:
第一个参数Vos就是。

网友B:
是啊,  运放的失调电压导致了偏置.
而增益误差最大可能来自电阻的精度误差

网友C:
同向端平衡电阻都没有

对于放大电压信号,放大器输入失调电流带来的影响微乎其微实在没有必要再花钱加电阻,并且加入电阻还会引来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向端平衡电阻都没有

平衡电阻并不是必加的,我看TI工程师给出了公式,算了一下这个也是不用加的

网友D:
1.产生0.4(0.5)mV的重要因素是人为“不加平衡电阻”。
2.不等于3mv的重要原因是电阻值不是那么准。3.6.8mv主要是信号电平实在是太小了,以至于电路都不大能分辨出来。

nV不是nA
这款放大器的Vos是0.5mv,而Ib以及Ios是pA级别的,不加平衡电阻带来的误差也仅仅是nA级别的,很明显是Vos带来的误差

网友E:
运放失调电压叠加,非常正常。

网友F:
你把仿真文件贴出来,我没有tlv170这个模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啊,  运放的失调电压导致了偏置.
而增益误差最大可能来自电阻的精度误差 ...

他是在仿真,电阻精度是0%

网友G:
运放的失调电压导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他是在仿真,电阻精度是0%

嗯, 有道理. 仿真, 那就是运放的特性了
仿真软件很强大啊

网友D:
@qinlu123 这是个初级电路,我指个大概方向,未细究。
至于V还是Ios,电路本质是一样的,只是测试模型不同,不应强调区分。

@Lgz2006 :你不说我咋错的光说大错特错有个鸟用
@qinlu123 :大错特错。
当然要细分是Vos带来的影响还是Ios带来的影响,因为针对他俩的解决方法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仿真文件贴出来,我没有tlv170这个模型。

这样行吗

网友F:
offset voltage就不用解释了,那个简单些,都知道。

说你这个多出来的0.8mVpp,是因为交流幅度响应特性,就是说幅度随频率的响应不是常数。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是啊,  运放的失调电压导致了偏置.
而增益误差最大可能来自电阻的精度误差 ...

请问r8的左边是不是要加个电容隔一下?
以免前级的vos 叠加到后级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