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充电指示灯控制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9-03-07):
现在需要做一块带有充电指示功能的充电板,要求是充电时4个LED等以跑马灯的形式指示,充满时4个灯全亮,但不借助于单片机,仅用模拟电路实现。请各位大神指教。
手头上有一块类似的板子,但IC丝印被磨掉了,它是由一个充电芯片,外加一个控制LED灯的IC组成,个人猜想是依靠充电芯片给出的充电状态信号控制LED的状态,但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A:
参考一下

图2示出了本实用新型的供电装置的电气电路图。从结构上,它包括升压稳压电路21、分压电路22、比较电路23和显示电路24。
升压稳压电路21与电池盒正极3和负极4相连,以便得到电池的电压,通过该升压稳电路21将电压升至并稳定在一定的电压值上,在本实施例中,该电压值为3.3伏,升压稳压电路21采用一升压稳压集成电路U1配合一电感器L1、二极管D1和电容器C1。升压稳压集成电路U1可以采用例如南京恩格蓝波电子公司生产的ANA8101-33,同类型的还有南京微盟电子公司的ME301及理光公司的RH5RH301,RH5RI301.ANA8101-33等。应当理解,这里所描述的电压值以及电路结构仅是一实施例而已,具体采用何种电路结构和电压值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利用公知技术可以有多种的变化,因此,本实用新型的升压稳压电路结构并不限于此实施例。
分压电路22与升压稳压电路21的输出端相连,通过分压,该电路22可以输出一组基准电路。在本实施例中,分压电路22采用五个串接的电阻器R1、R2、R3、R4和R5。串接的电阻串的两端连接到升压稳压电路21的输出端,两两电阻器之间的节点输出各个基准电压,例如:电阻器R1与R2的节点输出1.5V基准电压;电阻器R2与R3的节点输出1.3V基准电压;电阻器R3与R4的节点输出1.1V基准电压;电阻器R4与R5的节点输出0.9V基准电压。虽然,在本实施例中以五个电阻器串接产生四组基准电压,但应当理解,其它数量的电阻器或相应元件以及其它数量的基准电压也是可以采用的,例如,三组或五组基准电压,选取的基准电压数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而定。
比较电路23上一组比较器U2A、U2B、U2C和U2D构成,比较器在数量上与基准电压的数量相等。每个比较器的一端与分压电路22的一个基准电压输出端相连,比较器的另一端则与电池盒的正极3相连,如此,比较器U2A、U2B、U2C和U2D即可将电池盒电池的电压分别与上述的各个基准电压进行比较。当电池为新电池时,其电压较高,四个比较器U2A、U2B、U2C和U2D均有电压输出,可以点亮显示电路24中的四个显示元件LED1、LED2、LED3和LED4。当电池电压因使用而下降时,根据其下降的程度不同,经比较器U2A、U2B、U2C和U2D比较之后,其可点亮的显示元件的数量会不同,从而实现了显示电池剩余电量的作用。在本实施例中,显示电路24中的显示元件可以采用诸如发光二极管等发光元件。
再如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的显示电路结构中,还可以包括一个显示开关K1,该显示开关K1设置于电池盒正极与升压稳压电路之间。当该开关K1被按下时,显示电路被接通,显示电池剩余电量;放松时,显示电路被断开,显示电路不工作。因此该显示开关K1可以起到节电的作用。该显示开关K1的安装位置如图1所示,通过面板1A可以触按该显示开关K1。但应当理解,该显示开关K1的有无并不影响整个供电装置的电量显示功能。

网友B:
一箩筐的移动电源集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