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设计一个可靠的单片机软关机电路怎么这么难

楼主(2019-03-07):
C63是去抖,但是整个电路工作还是不行,‘ON’  接单片机GPIO,GPIO置低后,
系统处于不可控状态,测量‘ON’的波形,为锯齿波, 震荡了
怎样才能可靠工作呢?

网友A:
Q18该用N型管

网友B:
估计你的单片机是51一类IO默认高电平的?IO拉低——>关机——>IO变高——>MOS导通——>单片机上电复位……
简单的改进办法是把R55减小到足够把单片机IO高电平拉低

网友C:
R55换成3K看看。

网友D:
R55改小,远小于MCU GPIO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R55换成3K看看。

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R55改小,远小于MCU GPIO上拉电阻

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单片机是51一类IO默认高电平的?IO拉低——>关机——>IO变高——>MOS导通——>单片机上电复位……
...

单片机IO默认一般都是高阻输入的

网友E:
你这个电路还差点东西,按键检测IO口设置在哪呢?这个电路还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