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微软Model1621充电器暴力拆解

楼主(2019-03-07):
手头刚好有一批经典的微软Model1621充电器,没事捣鼓捣鼓。发现各方面做工挺精致,电流也是挺稳定的。

表示老虎钳干不动,最后是切开的。
输入保险是一个熔阻丝,旁边挨着一个电感。另外还有一个安规电容(蓝色的Y电容)和一个高阻值电阻。
变压器上的铜片可能是用于降低噪音。
补充(作者下文未提及的):输入电容一个450V/4.7μF,一个450V/6.8μF,橙色带热缩套的是NTC,输出电容两颗6.3V/330μF并联。
变压器连了一个塑料片延伸至USB接口旁边,这个塑料片隔离了低压区与高压区。
电源输入脚中间的熔阻丝,可见及其一些规格:5.1ohm/1Ws。
低压区与高压区之间的安规电容及电阻,阻值约90Mohm。
电路板背面有整流桥,开关IC,低压区有一个整流二极管。
安装在电路板上的塑料片是一个重要的安全装置。
当电路板安装有塑料片的时候,安全距离有6mm,拿掉之后安全距离大幅较少。
作者分别在高压区和低压区试验2500V和5000V高压,表示没有问题。
结论
这个充电器是真·微软出品,有过载保护,够安全,纹波低。是个不错的1.2A输出充电器。

楼主:
温度测试(输出过程如下图)

网友A:
做工确实挺好的. 性能稳定. 不知道有没有想试试极限性能, 比如过载, 过压, 欠压和短路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确实挺好的. 性能稳定. 不知道有没有想试试极限性能, 比如过载, 过压, 欠压和短路的保护 ...

找个时间测试一下,发布上来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