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军工级元器件质量保证是怎么分的?

楼主(2019-03-07):
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大部分只是温度的工作范围更宽,抗干扰能力更强更稳定一些吧。
实际做军工类产品的时候,都要通过军工产品的标准的

网友B:
按照军标出厂,提供标准的保证书,价格超高

网友C(2020-05-19):
这个最有保证的是去做DPA检测

网友D(2020-07-31):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只是温度的工作范围更宽,抗干扰能力更强更稳定一些吧。
实际做军工类产品的时候,都要通过军工产品 ...

您好,您这边会用到Xilinx、actel的PFGA,intersil的一些抗辐照集成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好,您这边会用到Xilinx、actel的PFGA,intersil的一些抗辐照集成电路吗

有可能会用到,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说。
是代理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会用到,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说。
是代理商吗?

您好,我们主要做一些受控的军工宇航集成电路,想看看跟您这边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dirtwillfly :好的,谢谢您
私信你qq了

网友E:
从原材料开始品质就远高于民用产品,生产工艺到最后的品控,再到成型器件的参数高度一致性等等……

同一个型号的不同级别(包括速度等级)来自于同一生产线,在芯片生产出来后,实际测试标定出来的,应该跟原材料区别不大,就拿FPGA的速度等级来说,就是采用一定的方法、按照一组标准对生产出来的芯片进行筛选和分类,进而划分不同的速度等级。某院用Xilinx的1140v,就是拿1148M来做深筛的。

网友F(2021-11-27):
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