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28335驱动继电器会卡死

楼主(2019-03-07):
如题,设计插座,使用28335驱动继电器,当插座上带有运行中的风扇时,控制继电器关断会造成28335卡死,求帮助有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网友A:
隔离没做好     控制切换时冲击造成造成MCU异常   看看你的硬件设计

网友A:
你说的卡死   是连接仿真器的时候吗      仿真器也存在隔离不隔离

网友B:
电机启停的电压浪涌冲击。
个人看法有两种解决方式:
1. 使用过零检测关断,需要考虑继电器的动作延时。
2. 开关并联RC吸收电路。RC计算考虑一般家用的电扇功率就行了。

网友A:
推荐楼上说的吸收电路处理   在电机驱动H桥中经常看到吸收电容   针对过冲等

网友C:
硬件电路是直接用28335控制继电器的吧,加个光耦隔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