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基于STM32的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19-03-07):
使用L298N驱动器,可以在STM32的平台上驱动42步进电机吗?

网友A:
2片298应该可以

网友B:
从驱动能力看, 应该是够的. 通常 42 是两相的电机,  需要2个全桥呢

楼主:
这是我找到的程序,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平台:STM32F407+L298N驱动+42步进电机
编写好程序之后,电机没转,经过查资料我发现没有把核心板和L298N驱动器和12v电源的共地线连接在一起。连接共地之后,电机依旧不转,我就想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了。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tm32f4xx_rcc.h"
#include "stm32f4xx_gp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t main(void)
{
         int i=200;   //脉冲数,电机为0.9/1.8的步距,电机为两相四拍,所以脉冲数为20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Óù¦ÄÜ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ÍÆÍ츴ÓÃÊä³ö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PA.5 À­µÍ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PA.6 À­µÍ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PA.7 À­µÍ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PA.8 À­µÍ

   delay_init(168);                     //ÑÓʱº¯Êý³õʼ»¯

     while(1){
         while(i){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i--;
         }
    }
}

网友C:
双H桥的芯片好多呀,298那个时代久远,是双极型的,外部还得加二极管续流,太麻烦了
或者直接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像TB67S109AFT、TB5128、DRV8825之类的,全集成,发脉冲就行,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