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USB接口 与 测量仪器的USB接口 通信

楼主(2019-03-07):
STM32USB接口 与 测量仪器设备的USB接口 如何产生通信呢?
求大佬们解答给给思路!

楼主:
能把32作为主机吗 那怎么识别仪器设备的USB接口哇 需要模拟出枚举方式吗?

网友A:
这个具体你要参考下STM32USB接口功能定义,没做过这个模块,去STM32论坛咨询下或者度娘下看看有没有相关用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把32作为主机吗 那怎么识别仪器设备的USB接口哇 需要模拟出枚举方式吗?

如果STM32做主机配合通信协议,可以和设备进行数据交换,前提是32配置成USB主机并成功枚举测量仪器设备且测量设备是USB从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你要参考下STM32USB接口功能定义,没做过这个模块,去STM32论坛咨询下或者度娘下看看有没有相关用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STM32做主机配合通信协议,可以和设备进行数据交换,前提是32配置成USB主机并成功枚举测量仪器设备且 ...

这样真的可行吗,我还在论证阶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真的可行吗,我还在论证阶段

前提是测量设备是USB从机

网友C:
弄清楚测量设备的USB的主从很重要,然后STM32配合着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清楚测量设备的USB的主从很重要,然后STM32配合着干就好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提是测量设备是USB从机

没错 我最近在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