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IR2110驱动H桥的问题

楼主(2019-03-07):
电路在0-99%PWM驱动H桥是正常工作的。但100%PWM时就不工作了。即H桥对角管采用一直的高电平驱动时工作不了。即是:我想要H桥的对角管上管与下管都100%打开导通就直接不工作了。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本来就不是问题而是原理决定的,用N管做上臂,必须有悬浮于Vcc的栅极电压供应,所以这类线路,无一例外,不允许100%占空比的情况出现,一旦这样,上臂驱动的自举电压就无法建立。
如果还用2110或者类似芯片,如果希望输出可以到100%,就必须有独立非共地单独电源,来供应上臂驱动电压,或者采用电荷泵,来单独给IR的VS-VB之间供电。

网友B:
楼上是高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来就不是问题而是原理决定的,用N管做上臂,必须有悬浮于Vcc的栅极电压供应,所以这类线路,无一例外 ...

看来你对ir2110了解很多

网友C:
我有款可以完美代替2110S芯片, PIN对PIN

楼主:
谢谢 tianxj01 的解答!我改下设计试下先

网友D:
呵呵,原理的弄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