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PCB走线寄生电阻

楼主(2019-03-08):
谁知道PCB寄生电阻怎么算吗?比如1mm线宽,1盎司的铜厚,1CM长,是多大电阻呢?

网友A:
自己找块板子,
通个1A 电流 自己实测下

网友B:
用电阻率算,1盎司的铜厚约35um,过孔只有17

网友C:
1盎司板子,1mm线宽,10mm长度,
电阻=5.190285714mΩ,
允许载流=3.431418696A,
该时刻压降=17.810043439mV。

网友D:
1盎司板子, 相当于 35um  的厚度.  不过现在的板子, 铜皮可能达不到标称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盎司板子,1mm线宽,10mm长度,
电阻=5.190285714mΩ,
允许载流=3.431418696A,

感觉应该有公式的吧,您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E:
电阻率,1.75×10-8Ω·m,电阻=长度/截面*电阻率=0.01/(0.001*0.000035)*1.75e-8=0.005欧姆

网友E:
有温度系数的。1.75e-8是0度的大概。。

网友E:
其实不能叫寄生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率,1.75×10-8Ω·m,电阻=长度/截面*电阻率=0.01/(0.001*0.000035)*1.75e-8=0.005欧姆 ...

好的,谢谢

网友F:
kicad 集成了这个工具

免费的PCB设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