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9-03-08):
N76E003 低功耗唤醒后,电流达到17ma(正常低速电流0.9ma),急等大神!

网友A:
应该是整个系统问题。
n76e003 normal run差不多是4mA
看下gpio唤醒时的状态,是否有抽电流的现象

网友B:
有人发同样的问题,如果程序没问题,那么你测的不只是mcu的电流,还包括1117或者其它芯片的耗电电流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测电流的位置要放在单片机入口

网友:
试试唤醒后重新运行之前的初始化部分。

网友D(2019-11-06):
要达到手册上的5ua要切换到10KHZ低速模式 还有要注意关闭BOD欠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