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这个模拟变送器电路板的芯片是什么?

楼主:
各位,这是一个早期的1151电容变送器的放大板,模拟信号的,请教各位是否知道两个箭头位置的芯片的型号。
根据自己的判断,一个u4是电压基准,u3是运算放大。不知道有没有搞过这个电路的朋友懂这个的。

标注

标注

发面

发面

正面

正面

网友A(2019-03-08):
没丝印的找芯片都是耍流氓,应该是运放吧

楼主:
这个板子现在买不到了,做一个小项目,要用一下

网友B:
你有图怎么会没有B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图怎么会没有BOM。。。

图自己抄的,芯片打磨了

楼主:
现在这种板子已经没有了,都不在做这种模拟板了,都是数字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