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的flahs部分擦写寿命问题

楼主(2019-03-08):
想用stm32f0系列的flash代替eeprom。 flash一页最少也有1kB,用不了这么多,如果每次写入,只写入少量字节,比如100Bit,那么该页剩下的flash 空间,是不是寿命不影响,就是说这100Bit写了比如1万次,这一页剩下的空间,依然还有1万次的寿命?

网友A:
你可以分几个区域,循环写啊

网友B:
想得美。想要写,就要先擦除扇区。

网友C:
KV平衡读写可以延长寿命,扇区擦除一次,但是每次写不同的区域。这个要自己写,或者用AliOS Things。AliOS Things已经对STM主流型号做了适配,内置KV平衡读写。AliOS Things的问题是版本迭代速度太快,文档太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得美。想要写,就要先擦除扇区。

写在空白处应该可以吧,写满之后再将这个页面擦除重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写在空白处应该可以吧,写满之后再将这个页面擦除重写。

可以。那样程序会稍复杂点。

网友E:
不用那么纠结吧 反正够用

网友F(2019-05-21):
引用 网友C:
KV平衡读写可以延长寿命,扇区擦除一次,但是每次写不同的区域。这个要自己写,或者用AliOS Things。AliOS  ...

AliOS Things的STM32支持能给个链接吗? 没有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AliOS Things的STM32支持能给个链接吗? 没有找到。

https://github.com/alibaba/AliOS-Things
具体使用方法参考我的教程:
https://blog.csdn.net/toopoo/article/details/88600618

网友G:
1   flash 的寿命取决于改变0和1的次数,每一位都有接近最大改变次数(寿命)
2  10万/100万 应该是指无错误操作次数,但不是说到了10万次就不能用了,只是建议
3 如果擦写操作是 0->1, 那么 1->1 理论上不影响寿命,同样,理论上写入时 1->1也不会改变寿命

网友H:
可以规划一下用法,会增加很多次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https://github.com/alibaba/AliOS-Things
具体使用方法参考我的教程:
https://blog.csdn.net/toopoo/art ...

谢谢,但是这个不是我想问的。
查了一下,NVS的这次会主要是ESP8266, ESP32和部分MSP432器件才支持。
您前面说的对于STM32的支持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