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控制变频电源产生的噪音,变频电源厂家分析

楼主(2019-03-08):
变频电源的噪音是怎么产生的呢?该怎么去控制变频电源所产生的噪音呢?噪声一般分为机械噪声和气流噪声2大类,在出现噪音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两个方面去进行解决。一般质量好的变频电源是不会有什么噪音的,但是如果变频电源出现了此类噪音故障问题,我们应去如何控制呢?中港扬盛的技术员为大家分析出了几种减少、控制、防护变频电源产生噪音的方法
1、改进设备结构,比如,将化纤厂拉捻机的齿轮改成有弹性轴套的钢齿轮、聚脲铸造齿轮,旋转机械设备应尽量选用噪声小的传动方式,比如,将正齿轮传动装置改成斜齿轮或螺旋齿轮传动装置,或改用皮带传动。
2、机器运行中,由于机件撞击、摩擦或由于动平衡不好而产生的噪声,可以通过改进机加工精度和机器装配质量的方法有效降低。
3、改进工艺与操作方法,如将铆接改成焊接,将锻打改成摩擦挤压或液压加工,建筑施工中用压力打桩机代替柴油打桩机等。
4、改进机械设计,选用高分子材料或高阻尼合金代替普通钢制造机件。

网友A:
可以的啊!!!!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