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ECO问题,如图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教下大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3-08):
PADS默认的都是+5V,你是不是有的地方没有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默认的都是+5V,你是不是有的地方没有改?

默认的不改 才不会报错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默认的不改 才不会报错的吧

如果可以  发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默认的不改 才不会报错的吧

默认的5V  但是你的网络没有5V的话 会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