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DSP当成单片机开发吗?

楼主(2019-03-08):
可以把DSP当成单片机开发吗?

网友A:
能,看你的能力决定时间了

网友B:
可以,会了MCU就等于学会了 90%DSP

网友C:
可以 只是如果进行简单控制的话 不需要复杂的计算 直接使用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D:
DSP比单片机强大多了,单片机有的功能DSP基本都能实现

网友E:
这样做既浪费,又费力啊

网友F:
可以,跟单片机基本一样的

网友E:
基本一样

网友G:
DSP2000已经属于MCU的行列啦   高性能的单片机

网友H:
C2000既能作为快速微控制器(单片机)来控制对象,也能作为DSP来完成高速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I:
能充分利用DSP的还真的不多的。

网友B:
DSP器件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高速运算能力的单片机啊。

网友C:
其实我也这样使用的。
毕竟高级计算的一些东西,还是用不到的。

网友J:
呵呵,感觉单片机是学习DSP等更高级的技术基础吧。

网友K:
这个也是可以的,主要看你的设计复杂程度的。

网友L:
DSP比单片机强大多,当单片机用太浪费了

网友M:
可以,正常的C语言。

网友N:
应用方向不一样,虽然有一些功能重合的,但是侧重不一样,最好根据需求选取芯片

网友O:
DSP:适合于数字信号处理,例如FFT、数字滤波算法、加密算法和复杂控制算法等。

网友:
现在dsp使用越来越方便,dsp有可能取代单片机

网友P:
DSP2812功能比单片机强大的多

网友Q:
也可以实现的,只要是控制接口一样就可以操作的。

网友R:
主要用到的嵌入式器件是DSP和FPGA

网友S:
DSP都有硬件乘法器,除法器,在做乘法运算的时候,就会比单片机上千百倍

网友T:
要对单片机,DSP有个感性的认识。

网友U:
DSP主要是用来做信号处理的

网友V:
DSP可以说是单片机的升级形式。

网友W:
DSP是数字信号处理,着重与运算

网友U:
cpu用途不同,架构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O:
DSP跟单片机相比,在数字运算 方面功能更强大一点

网友T:
单片机是一个大类,通常指通用单片机

网友:
单片机MCU是冯诺依曼结构的

网友S:
开发过程中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网友P:
TMS320F2812 是美国TI 公司推出的C2000 平台上的定点32 位DSP 芯片,适合用于工业控制,电机控制等

网友R:
单片机的底子给了坚实的基础。

网友Q:
当成单片机开发就有点浪费资源了。

网友W:
单 片机侧重于控制,dsp侧重于计算

网友V:
一般而言,单片机指的是8位或16位微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