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使用官网的FFT库烧写到FLASH里不运行

楼主(2019-03-08):
2812使用官网的FFT库烧写到FLASH里不运行

楼主:
MEMORY
{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1 for data allocation */

ZONE0 : origin = 0x002000, length = 0x002000 /* XINTF zone 0 */
ZONE1 : origin = 0x004000, length = 0x002000 /* XINTF zone 1 */
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ZONE2 : origin = 0x080000, length = 0x080000 /* XINTF zone 2 */
ZONE6 : origin = 0x100000, length = 0x080000 /* XINTF zone 6 */
OTP : origin = 0x3D7800, length = 0x000800 /* on-chip OTP */
FLASHJ : origin = 0x3D8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FLASHI : origin = 0x3DA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FLASHH : origin = 0x3DC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G : origin = 0x3E0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F : origin = 0x3E4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E : origin = 0x3E8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D : origin = 0x3EC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C : origin = 0x3F0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A : origin = 0x3F6000, length = 0x001F80 /* on-chip FLASH */
CSM_RSVD : origin = 0x3F7F80, length = 0x000076 /* Part of FLASHA. Program with all 0x0000 when CSM is in use. */
BEGIN : origin = 0x3F7FF6,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FLASHA. Used for "boot to Flash" bootloader mode. */
CSM_PWL :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 /* Part of FLASHA. CSM password locations in FLASHA */

/* ZONE7 : origin = 0x3FC000, length = 0x003FC0 /* XINTF zone 7 available if MP/MCn=1 */
ROM : origin = 0x3FF000, length = 0x000FC0 /* Boot ROM available if MP/MCn=0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boot ROM (MP/MCn=0) or XINTF zone 7 (MP/MCn=1) */
VECTORS : origin = 0x3FFFC2, length = 0x00003E /* part of boot ROM (MP/MCn=0) or XINTF zone 7 (MP/MCn=1) */

PAGE 1 : /* Data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0 for program allocation */
/* Registers remain on PAGE1 */

RAMM0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0 */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1 */
RAML1 : origin = 0x009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1 */
FLASHB : origin = 0x3F4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RAMH0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RAM block H0 */
ZONE2tf : origin = 0x084000, length = 0x001FFF
}

/* Allocate sections to memory blocks.
Note:
codestart user defined section in DSP28_CodeStartBranch.asm used to redirect code
execution when booting to flash
ramfuncs user defined section to store functions that will be copied from Flash into RAM
*/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cinit : > FLASHA PAGE = 0
.pinit : > FLASHA, PAGE = 0
.text : > FLASHA PAGE = 0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ramfuncs : LOAD = FLASHD,
RUN = RAML0,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PAGE = 0

csmpasswds : > CSM_PWL PAGE = 0
csm_rsvd : > CSM_RSVD PAGE = 0

/* Allocate uninitalized data sections: */
.stack : > RAMM0 PAGE = 1
.ebss : > RAML1 PAGE = 1
.esysmem : > RAMH0 PAGE = 1

/* Initalized sections go in Flash */
/* For SDFlash to program these, they must be allocated to page 0 */
.econst : > FLASHA PAGE = 0
.switch : > FLASHA PAGE = 0

/* Allocate IQ math areas: */
IQmath : > FLASHC PAGE = 0 /* Math Code */
IQmathTables : > ROM PAGE = 0, TYPE = NOLOAD /* Math Tables In ROM */

/* .reset is a standard section used by the compiler. It contains the */
/* the address of the start of _c_int00 for C Code. /*
/* When using the boot ROM this section and the CPU vector */
/* table is not needed. Thus the default type is set here to */
/* DSECT */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vectors : > VECTORS PAGE = 0, TYPE = DSECT

FFTipcb3 ALIGN(256) : {} > RAMH0 PAGE=1
FFTipcb4 ALIGN(256) : {} > RAMH0 PAGE=1
FFTmag : > RAMH0 PAGE=1
FFTtf : > RAML0 PAGE=0

}

楼主:
修改了存放fft数据的地方,我感觉还是FFT部分配置的有问题在RAM里是可以的,固化到Flash里就不行了,其他部分都可以在FLASH正常运行

楼主:
烧写的时候还会出现错误
Warning: This program contains initialized RAM data.
It may run successfully under Code Composer Studio
but not as a standalone system because of this. If
your Flash program requires initialized data in RAM,
you will need to write Flash code to initialize RAM memory.
Erase/Program/Verify Operation succeeded
**** End Erase/Program/Verify Operation. ***
把和FFT相关的部分去掉就不会出现这个警告

网友A:
警告里说的很清楚啊:你的程序需要初始化的数据在内存中

楼主:
FFTipcb4  ALIGN(256)   : {}   > RAM_H0        PAGE = 0

           FFTtf                  :  >  FLASH_AB   PAGE = 0
我改成这样没警告了,但是FFT计算的数据就乱了

网友B:
那个FFTtf到底应该放到哪里啊

网友C:
不太熟这些东西

网友D:
没跑起来   如果电源有足够的输出能力

网友:
估计是CMD的问题

网友E:
可能是引导流程不对,BootLoader的问题吧

网友F:
确认一下程序有没有跑起来?

网友G:
请检查中断向量表 ,是不是这个有问题呢

网友H:
检查程序中隐蔽的内存错误

网友I:
在DSP程序中,坚决不使用C库函数中的malloc函数。

网友J:
自己找个fft的代码看看能不能运行呢

网友K:
这个可能是硬件的问题造成的。电源不稳定。

网友L:
在DSP上运行的程序可能会会出现死机

网友G:
中断向量表包含了所有中断的入口,在烧写Flash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可以保证中断能正常工作。

网友D:
看看复位等信号是否有问题

网友F:
没有办法判断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呢。

网友:
Flash烧写程序后,需要设置GPIOF口的值,将程序引向Flash

网友E:
上电复位后不能跳转到主程序执行

网友L:
DSP死机可能是硬件造成的。

网友K:
楼主查看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呢。

网友J:
你计算的是1024的fft吗?这个计算量太大了。

网友I:
程序运行到atan这个函数的时候会卡上很长一段时间,再接着往下运行。

网友H:
当出现数组越界时,在RAM中的程序都能正常运行,但在烧写Flash后运行就会出现死机或程序跑飞的现象。

网友M: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2812的官网FFT库吗,我最近也在做FFT,但是遇到困难了,打扰啦,QQ是:1078510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