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RC的-3DB带宽点怪异现象

楼主:
如手绘图所示,电压都是万用表交流挡测试。为什么在谐振点时,R和C加起来的电压会超过输入电压?而且R和C加起来的电压刚好是峰值电压。为什么谐振点不遵守分压规则?

网友A(点评):
"为什么谐振点不遵守分压规则"——你错了。规则仍然成立。 分压规则是指瞬时值,不是有效值。你在Multisim里面的万用表看到的是有效值。

网友B(2019-03-08):
这也叫谐振点啊,不是,这是半功率点,-3DB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叫谐振点啊,不是,这是半功率点,-3DB带宽。

谢谢指正,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环路电压不为零的现象呢?能否帮助解释一下?

网友B:
用表量的是有效值,而非即时值,即时值是要符合KVL原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正,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环路电压不为零的现象呢?能否帮助解释一下?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环路电压不为零的现象呢?”

因为电阻两端电压和电容两端电压不同相(这里所说的电压显然是瞬时值),二者相位差为90度,电容两端电压相位落后于电阻两端电压相位。
至于你用万用表测量出的电压数值,那是有效值,不是瞬时值。5楼zyj9490已经说清楚了。

网友D:
不仅在此点,事实上所有频率上都可以观察到这种“环路电压的算术和大于源电压”
不仅是RC电路,RL电路也是这样
甚至LC电路的情况更加极端

网友E:
你把那万用表换成双通道示波器仿真就知道了。

网友D:
不能这样零碎学习。悟性不是超高的不要上来就用仿真,还是用实物体验训练较好。

楼主:
花了好几天,终于理顺了,谢谢大家

网友F:
没掌握正确的方法,找出电路学课本自行复习下phasor相关的概念即可,是很基础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掌握正确的方法,找出电路学课本自行复习下phasor相关的概念即可,是很基础的内容 ...

是啊,很多年都忘记了,不过最近复习了一下华成英老师的模电。想复习一下电路找不到合适的视频教程,有推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