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输出纹波太大了

楼主(2019-03-08):
TI的DAC902输出纹波太大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查看一下你的基准电源。

网友B:
你使用的电源和供电系统可能纹波大,用电容滤波掉。

楼主:
用的是内部基准源,刚开始数字供电和模拟供电是分开的,后来把数字供电断开,换了好一点的电源,输出效果好了一点,但是频率高点的时候效果又不行了

网友C:
因为干扰是高频纹波,电源加俩0.01u的电容试试看,能否改善。

网友D:
感觉  外围需要确定的精密元件   有没有  按照技术手册上来选型   楼主   外围的一些精密器件   也很重要

网友E:
问题百分之百在电源 我以前用试验用的那种几百的垃圾直流源供电 输出波形非常的不好 后来用了高端的通信电源后 频谱干净 妥妥的

楼主:
好吧,不过目前没有你说的那么好的电源,只能另向其他办法了

楼主:
我大致明白了,我是单独测试的DAC902,就是用FPGA的NCO核产生的数字信号送入DAC902中,一个输入控制输出,好像不存在“耦合”系统的说法吧,电源也只给这一个系统供电而已,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F:
再查查   看看   还有哪边有问题   如果不是电源的问题   那就是PCB布局上可能出了问题   楼主   这个就要花时间仔细查了

网友G:
可以说布局问题不大 难道你输出没有接任何滤波么?看你的原理图应该是网上买的模块 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H:
所谓的解耦就是将电源的高频成分滤去,可以在电源的正负级上加个电解电容10uF左右,容量没严格要求。另外在靠近芯片正负级的引脚处最好接一个103的瓷片或独石电容,这样可以保证芯片供电稳定~

网友I:
高速DA数模转换模块(DAC900E),很适合用FPGA控制产生正弦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736860907

网友J:
外围电路   必须要设置好   计算一定要准确   不能出现失误的地方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H:
大都把纹波归结为电源了.  不错, 电源是导致纹波的重要因素

网友K:
但还有其它因素呢, DAC 必定有通信接口和控制逻辑吧, 那必然存在外联的地线, 这地方也可能带来纠缠不清的地线噪声哦

网友A:
为什么是瓷片或独石电容

网友L:
加电容滤波,而且得做抗干扰

网友M:
最简单的方法是采用基本的RC低通滤波器

网友:
应该是输出震荡了

网友N:
后面接了较大的容性负载?

网友O:
仿真工具仿真一下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P:
选基准电源不行吗?

网友Q:
通过电压跟随做基准电压?

网友R:
dac 及外围电路参考datasheet设定。

网友S:
地线噪声在信号中的叠加了.

网友T:
会不会数字地噪声通过电源回路串扰到模拟信号中了

网友U:
电源地和PCB模拟地共用了吧

网友Q:
基准电源需要数字调控的。

网友M:
快速稳定的同步 DAC滤波器几乎没有纹波

网友P:
或者用低偏置电压的运放

网友:
电路本身设计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O:
震荡所致的,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N:
是不是可以空载测量一下?

网友U:
DAC设计都需要模拟滤波。

网友T: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并用一颗磁珠连接

网友S:
电源地有没有和模拟地共用?

网友R:
模拟地和电源地最好能够分离开。

网友V:
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输出纹波降低到可以忍受的程度

网友W:
- 电容不是造成纹波的原因

网友X:
过程中产生的超高频谐振噪声

网友Y:
电路的毛刺是怎样产生的?

网友Z:
储能电感在工作频率下的Q值越大越好,很多人只注意到电感量,其实Q值的影响要大得多

网友AA:
纹波指的是夹杂在直流电当中的交流成分

网友AB:
纹波最能影响什么电子元件?

网友AC:
很可能是输入滤波大电解小了

网友AD:
可以用二极体和电感的并联电路来处理

网友AE:
电源滤波电容容量太小

网友AC:
输出电感或者输出电解小了也有可能

网友V:
尽量避免纹波的!

网友AB:
为什么说它对开关电源影响最大?

网友W:
说电容在电路是用来降低纹波的

网友AA:
容易在用电器上产生谐波,而谐波会产生较多的危害

网友X:
去耦电容的选取可以实现的。

网友Z:
电感量只要满足要求允许在很大范围内波动。

网友Y:
纹波异常是由什么情况引起的?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AE:
线路板布局中的底线走线不合理

网友AD:
其中二极体在前,电感并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