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谁能发给我参考?

楼主(2019-03-08):
STM32 多机通信的例程? 要通过第9位来识别地址帧 或 数据帧的

网友A:
通过第9位来识别地址帧 或 数据帧的
官方没有参考程序,你自己写好了;

楼主:
51单片机多机通信,主机可以通过TB8=1或=0来控制发送的是地址帧或者数据帧 ,在STM32里时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楼主,我看到手册中在多处理器通讯中有描述,通过MSB是1还是0 来区分地址和数据,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而且在标准外设库中的例程有一个。103xx 的外设中名字是 “MultiProcessor”的例程。

网友C:
参考手册中在USART 的“多处理器通信”中有详细解释,你可以看看。这里不好黏贴进来哦~~~

网友D:
由于要设置外部器件的使能和方向,所以需要输出稳定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我觉得不难,就按照自己的想法配置了,代码如下,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WriteBit(GPIOE,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 Bit_SET);

但是测出来这几个端口都是低电平啊,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GPIO_PuPd_NOPULL
是不带上拉的吧

网友A:
对,你试一下带上拉

网友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我的设置,他这样设置一样的;
我负载接电阻串LED,到地;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F:
#define RUN_LED_ON              GPIOA->BSRRL = GPIO_Pin_15
#define RUN_LED_OFF             GPIOA->BSRRH = GPIO_Pin_15
用BSRRL和BSRRH 指令试下;

网友G:
你这样做,是在说他的库有问题了,库函数置高有问题?

网友G:
如果一个引脚悬空,没有上拉,用表能测量出高电平吗

网友D:
我要崩溃了,犯得错误让我想自杀啊。我没有调用GPIO_Init啊啊啊啊啊。谢各位帮助了,自己太不细心了

网友H:
我现在碰到了这个问题。。。我用了GPIO_init()函数,也不行!!!!!!!!!
void gpio_init_p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URE;

     //   GPIO_DeInit( GPIOA);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_H的io引脚时钟。

          GPIO_INITSTURE.GPIO_Pin =  gpio_a;      //设定串口的初始化管脚

          GPIO_INITS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设定管脚的模式,高速,低速,还是其他

         GPIO_INITS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管脚速率速度 ;

         GPIO_INITS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输出模式

         GPIO_INITS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是否内拉高;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URE);   //pin口初始化

        // GPIO_WriteBit(GPIOA,1,Bit_RESET);//set low

     printf("gpid e init \n");
}

网友I:
可以网上找一下例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