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只能接受到最后一个字符64

楼主(2019-03-08):
430G2553 ,485通讯,电脑发送 68 67 65 66 64 ,电脑只能接受到最后一个字符64,前面的都丢失了,怎么回事啊?

楼主:
下面是接受中断函数,  接受的时候先关闭中断,也不行

网友A:
波特率是多少?USCIA0用的是什么时钟?

楼主:
9600  ACLK  32768

网友B:
没发现问题啊

楼主:
2553  485通讯  进入接受中断    要不要清楚中断标志位?  要不要先把接受中断停止了,接受完再打开?

网友C:
接受一个字节的注意清除一次的接收中断标志的

网友C:
每接收到一个字节的就及时的把该字节转移

网友D:
ch = UCA0RXBUF;
这句后面加个打印,看看是不是每个都收到了

网友E:
你用的什么波特率?
你试试加长发送的间隔试试。

网友F:
其他的都不能接收到,可能是时序不对。

网友G:
2553是定时器模拟的,可能存在没有间断问题。

网友H:
前面是数据没有收到吗?

网友F:
可能是你的数据没有发送出来。

网友I:
先搞清楚是板子的问题还是上位机的问题,先确认数据是不是真的从单片机发出来了

网友J:
你的发送速度是多块呢?

网友:
就是只发送了最后一个数据而已。

网友K:
使用逻辑分析仪器看看发送了多少

网友L:
你的代码在哪里实现的呢

网友M:
430G2553 ,485通讯的通信过程呢

网友N:
使用单步调试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O:
电脑不是232的接口吗?

网友P:
这个判断不出是什么原因呢,楼主程序呢

网友Q:
使用fifo做缓存输入试试

网友R:
电脑只能接受到最后一个字符吗?

网友N:
每一次送入寄存器的数值是多大的呢

网友J:
是不是超出了电脑的接收速度呢/

网友M:
430G2553这个不是定时器模拟的串口吗

网友:
发送数据一起需要判断是否发送完整。

网友L:
没有代码看不出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K:
数据丢失的问题,可能就是速度太快

网友R:
如果一次只发送一个数据,这个没有问题吗?

网友Q:
输入的数据过快,导致前面的数据都被覆盖了。

网友P:
没有程序无法找到这个,可能是循环的问题

网友O:
485通讯是怎么跟电脑进行通信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