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限幅电路计算问题

楼主(2019-03-08):
我看到一个模拟电路教程 讲的二极管 二极管的正向导通我知道 但是有一个问题 求大神帮忙
Ui 如果接入 6V电压  理想情况 Uo等于3V

这个3V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ui=6V时,准确的电压为3V加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约3.7V。

网友B:
楼主只看到二极管,没有从整个电路去分析。

网友B:
即使有电流从 D 二极管流向 UREF 电池,这时电压和电流也不会发生改变。

网友C:
在电路中 D 和 UREF 的作用相当于一个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