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程序中的作用是干啥滴

楼主(2019-03-08):
/***************************************************
程序功能:动态显示文字“welcome”
----------------------------------------------------
拨码开关设置:将LCD位拨至ON,其余拨至OFF
测试说明:观察液晶显示
****************************************************/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Cry1602.h"
#include  "Cry1602.c"

uchar *s1 = "welcome!";

void main( void )
{

    /*下面六行程序关闭所有的IO口*/
    P1DIR = 0XFF; P1OUT = 0XFF;
    P2DIR = 0XFF; P2OUT = 0XFF;
    P3DIR = 0XFF; P3OUT = 0XFF;
    P4DIR = 0XFF; P4OUT = 0XFF;
    P5DIR = 0XFF; P5OUT = 0XFF;
    P6DIR = 0XFF; P6OUT = 0XFF;

    uchar i;
    WDTCTL = WDT_ADLY_250;               //间隔定时器,定时16ms
    P6DIR |= BIT2; P6OUT |= BIT2;         //关闭电平转换

    LcdReset();
    DispStr(4,0,s1);
    LocateXY(0,9);                      //确定写入字符的显示位置
    LcdWriteCommand(0x07, 1);           //整体显示左移
    for(i = 12; i > 0; i--)
    {
        LcdWriteData(0x20);
        //延时250ms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
    while(1)
    {
        LcdWriteCommand(0x05, 1);           //整体显示右移

        for(i = 24; i > 0; i--)
        {
            LcdWriteData(0x20);
            //延时250ms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

        LcdWriteCommand(0x07, 1);           //整体显示左移

        for(i = 24; i > 0; i--)
        {
            LcdWriteData(0x20);
            //延时250ms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
    }
}
为什么要用  WDTCTL = WDT_ADLY_250;               //间隔定时器,定时16ms

网友A: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网友B:
在等待时间呢

网友A:
看门狗,防止程序跑飞。

网友C:
这个的复位电路怎么样

网友C:
这是看门狗的程序喂狗的

网友D:
楼主这是设置了看门狗中断了吗?

网友E:
等待延时,延时精确。

网友B:
楼主也可以通过定时器实现。

网友F:
这应该是测试LCD显示的例程吧

网友G:
看门狗配置成0.25秒溢出中断(定时中断)模式

网友:
将看门口定时器配置为"间隔定时模式"

网友H:
将看门狗配置为相应的定时时间

网友I:
使能寄存器中相应的WDT中断位

网友J:
看门狗配置成0.25秒溢出

网友K:
简单的延时而已,这个看运算的结果。

网友L:
是在头文件里定义的

网友M:
能实现250延时呢

网友N:
datasheet里面是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L:
#define WDT_ADLY_250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2+WDTSSEL0+WDTIS0) /* 250ms " */

网友G:
这个是简单的配置延时的函数而已。

网友K:
也可以使用for循环做延时的。

网友:
根据注释,按用户的需求,任选一个控制语句

网友J:
在中断里面进行了标志位的判断。

网友H:
楼主看看代码的执行时怎么个问题。

网友I:
这个查看一下手册的寄存器说明就行了。

网友N:
WDT_ADLY_250是什么代码函数呢

网友M:
时钟源是ACLK 这样就延时250ms

网友O:
250ms的延时函数,然后置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