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软件仿真看PWM波形

楼主(2019-03-08):
dsp2812用什么进行硬件仿真.没有示波器,想用软件仿真看PWM波形。求大神相助。

网友A:
XDS100可以的,某宝上买个130左右的就能用。

网友B:
CCS不同版本还是有区别的,所以也不好讲。

网友B:
肯定需要个仿真器的  才能进行硬件仿真

网友C:
如果只是基于ccs做simulator下的仿真  也不可能看到相关外设的波形等

网友D:
如果有了2812的开发板  仿真器是必须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multisim10.0或者Proteus7.9之类的软件,通过画原理图进行仿真吗

网友E:
我见过有人做过,用proteus仿的,如果以前没接触过就不要用了,感觉没什么意思。那都是玩的很熟的人玩的。

网友F:
你可以先用protues的自带波形代替DSP的输出啊,其他器件你照着弄就行。

网友B:
你查看寄存器里面的数据才能对应查看波形

网友G:
最好还是硬件实际泡一下,仿真只能做参考

网友F:
CCS里面有个memory的存储空间。

网友C:
仿真器能够查看,记得保存数组里面。

网友H:
CCS的波形查看有这个功能。

网友I:
这个通过查看寄存器数值即可。

网友:
CCS6.0 Graph display

网友J:
用CCS将其用波形显示。

网友K:
可以把这个变量通过串口传到上位机

网友L:
将一变量存入数组中后,用graph显示出来

网友M:
在MDK中叫逻辑分析仪

网友N:
CCS里面有个示波器就行了。

网友O:
CCS中graph波形显示可以实现。

网友P:
这个仿真实现不了的。

网友Q:
Multisim没有使用过吗?

网友P:
可以使用逻辑分析器实现显示的

网友I:
你使用是CCS的软件超看pwm波形吗?

网友O:
利用断点导入外部数据在Graph中显示波形

网友:
显示 AD 波形利用 CCS6.0 实时显示

网友N:
CCS录波,用空间换时间不知道这个可行吗?

网友J:
或者可以用MATLAB应该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M:
实现在CCS实时调试窗显示AD 采样后的波形

网友K:
有些串口软件自带这个分析数据的功能的

网友L:
在Expressions里的变量处点击鼠标右键---->Graph

网友Q:
proteus显示也一样,差不多的工具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