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之DMA+ADC

楼主(2019-03-08):
     借用小甲鱼的经典:各位互联网的广大网友们、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打下小广告,因为小甲鱼的视频真的很不错)、每次看小甲鱼的视频自学都是比较轻松愉快的、、我在想,如果小甲鱼出STM32的视频,我会一集不漏的听的、哈、好了、、学习到了STM32的DMA模块、、琢磨了一下中文参考手册,官方是这样描述的:
     直接存储器存取(DMA)用来提供在外设和存储器之间或者存储器和存储器之间的高速数据传输。无须CPU干预,数据可以通过DMA快速地移动,这就节省了CPU的资源来做其他操作。
     是的,无需CPU干预,可以想象得出这速度是有多快、那STM32的DMA有哪些特点呢?为了方便大家,我在这里就列出来哈:
     ● 12个独立的可配置的通道(请求):DMA1有7个通道,DMA2有5个通道
     ● 每个通道都直接连接专用的硬件DMA请求,每个通道都同样支持软件触发。这些功能通过软件来配置。
     ● 在同一个DMA模块上,多个请求间的优先权可以通过软件编程设置(共有四级:很高、高、中等和低),优先权设置相等时由硬件决定(请求0优先于请求1,依此类推) 。
     ● 独立数据源和目标数据区的传输宽度(字节、半字、全字),模拟打包和拆包的过程。源和目标地址必须按数据传输宽度对齐。
     ● 支持循环的缓冲器管理
     ● 每个通道都有3个事件标志(DMA半传输、DMA传输完成和DMA传输出错),这3个事件标志逻辑或成为一个单独的中断请求。
     ● 存储器和存储器间的传输
     ● 外设和存储器、存储器和外设之间的传输
     ● 闪存、SRAM、外设的SRAM、APB1、APB2和AHB外设均可作为访问的源和目标。
     ● 可编程的数据传输数目:最大为65535
    是的,你也可以看出、这特点还真的是有点多、、
    这次来点特别的,直接上代码:  为什么直接?下文有讲原因,(具体看注释)-----ADC采集数据通过DMA传输
 extern u32 adcx;
void ADC_DMA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模块定义初始化结构

   /* Enable ADC1 and GPIO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Enable DMA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12MHZ

//以下的步骤,哪一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都可以参考官方给的例程、、里面都有详细的步骤、、官方的别浪费了哈、、在这我就不截图官方的例程了哈、、大家可以去看看、借鉴下

  /* Configure PA.1 (ADC Channel)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ADC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32)&ADC1->DR;//取数据的源地址,此地址是你传输数据的开头、也可以直接写地址,不用&这个取地址符号、ADC1->DR的地址为0x4001244C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x;//需要存放数据的地址 也就是目的地址 你传输数据的结尾,记住是一个地址来的,也别忘了取地址符号,假如是数组,则只要数组名即可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ADC1_DR作为数据的来源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缓冲区的大小 这一般跟你目的地址的空间大小有关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不递增,因为传的时候目的地址只有一个地址空间,不要传到别的地址去、所以这里不要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16位数据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16位数据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循环、、这个循环是说当传输完之后自动重新从头开始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高优先级、、此处若只有一个的话无所谓优先级、、有多个请求时设置此处才有意义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看英文注释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模块初始化、、在这里就不介绍了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以下看英文注释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这里我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当你从目的地址里取数据时,此时此变量的类型一定要小心、、如果采集电压的话显示过大的话、你可以尝试把你定义的数据类型给加宽、、比如之前是定义u16、可以尝试改为u32、记住、此时,adcx这个变量里存放的直接是你的数据、在这里的数据就是ADC转换后的值

       有时候找BUG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我找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完通信原理回来再找了一会、偶然发现我在主函数里的ADC_DMA_Init()没有写、、这种无奈、、这种、、已经无法用普通话能表达的了、找各种BUG的时候、相信大家都有体会、、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哈、、希望能帮到你们、、在这里为什么这么直接的讲DMA、、因为DMA很直接、、所以我也很直接、、所以你懂的、、

原贴链接:https://www.cnblogs.com/alvis-jing/p/3723975.html

网友A:
可以的啊! 哈哈哈

网友B:
没用过dma模式啊

网友C:
代码讲解的实在是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