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此时GPIOA的模式是配置成复用模式 还是 输入模式?

楼主(2019-03-08):
STM32芯片上有BOOT0、BOOT1引脚,复位时的电平状态决定了从何处执行程序。
BOOT1=x   BOOT0=0   正常的工作状态
BOOT1=0   BOOT0=1   ISP下载
BOOT1=1   BOOT0=1   从内置SRAM启动,一般不用

楼主:
断言错误?你看中断函数有没有使用指针,是不是指针溢出了

网友A:
如果是用输入捕获功能的话,那就是复用模式。

网友B:
根据需求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C:
谢谢指导~~那输入捕获就不需要设置OTYPER的寄存器了吧?

网友C:
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复用模式下,硬件其实是inout接口,既可以输入捕获,又可以输出?

网友D:
我理解不可以输出,只是输入捕获。

网友C:
如果TIM PWM输出,此时不是应该配置GPIO的mode为复用模式吗?

网友C:
加断点,跟进去看看,看是不是每次都发生,还是偶尔发生的。

网友C:
如果TIM 输入捕获,按之前说的,同样也是配置GPIO的mode为复用模式。。

网友E:
输入捕获是输入,PWM是输出。你看看手册吧,我也说不准。

网友C:
你配置成复用模式以后,应该还需要其他寄存器配置成输入捕获。那样就不能同时作为PWM口了。

网友F:
应该是先配置成复用模式,再寄存器配置输入捕获功能

网友G:
我只用过其中一种模式

网友H:
很少用到另外两个状态

网友I:
好像不是复用模式

网友J:
就是正常模式吧  无所谓什么复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