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用哪个牌子的触摸芯片,求推荐

楼主(2019-03-08):
请问大家一般用哪个牌子的电容触摸芯片,灵敏度高的,能检测12个左右按键。

网友A:
韩国的ADS,不是崇洋媚外,没有国产来推销,刚好就这家来推销,就用了。

网友B:
用合泰,稳定高。12个按键的,最好直接用带触摸的单片机

网友C:
没有国产来推销,刚好就这家来推销,就用了。

网友D:
上海裕兴

网友E(2019-06-11):
青岛诺泰微电子

网友F:
https://www.holtek.com.cn/web/guest/producthome/-/pid/410/440
参考这个

网友G:
带触摸按键检测的单片机考虑吗?

网友H(2019-07-25):
12健触摸专用芯片,超强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提供完善的技术支持   交期快

网友I(2020-02-25):
万代触摸IC你可以了解一下,超强抗干扰和防水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