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用的cy7c68013芯片但是它重枚举时却不成功,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3-08):
我所用的cy7c68013芯片但是它重枚举时却不成功,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虽然不知道,不过帮顶

网友B:
怎么不成功?

楼主:
就是找第二次驱动时找不到。

网友C:
从官网上下载的?

楼主:
嗯,我从官网上下载的cyusb装到电脑上却用不成,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D:
不成功有错误提示吗,是不是PID和VID错了呢?

楼主:
那怎么把PID和VID弄对了?我对这方面不是很懂,只是临时用了。

网友E:
对,你找到对应的INF文件,要改VID和PID都行,最关键的是INF文件里面的各种参数要和你固件程序里面的参数一直,这样才能正确的引导驱动程序

楼主:
现在连刚开始的枚举都不成功,怎么回事呀!

网友F:
以前是可以的?

楼主:
算了,明天去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