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和引脚进行关联 就能产生中断啊?

楼主(2019-03-08):
28335 里面的外部中断 至少还要和一个引脚来 进行映射关联 , DM642怎么外部中断直接打开 不需要和引脚进行关联 就能产生中断啊?

网友A:
有些芯片,引脚的默认功能就是中断,所以不需要再次配置了吧。。。

网友B:
你是使用的CSL库配置的吗

网友C:
如果用CSL库的话里面应该有关联的

网友C:
DM642根本就没有串口吧?

网友D:
这个具体要看你的电路板上的串口是如何引出的。

网友C:
28335 ?还是 DM642?

网友E:
楼主的问题怎么都不一样。